[不开机]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了一下不开机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28):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了一下不开机怎么解决?

      【机器型号】:iPhone 13 Pro

      【故障现象】:手机摔过不开机

      【维修过程】:顾客手机发过来直接是拆开的,主板有变形,因为顾客的需求的是保住手机里的资料。

苹果iPhone 13 Pro摔过后不开机,一般是中层摔掉点、供电电感摔虚焊、CPU和硬盘摔掉点,最严重的就是层板有可能断线。

我们先尝试维修主板,苹果iPhone 13 Pro主板是双层板,将主板分层下来发现有电感虚焊,补回虚焊的电感后,接电按下开机键开机,出现开机大电流,用手去摸主板CPU发热,难道CPU摔坏了?

将iPhone 13 Pro的上层板放到显微镜下观察CPU,并没有出现物理损坏,我们拿出万用表笔测量iPhone 13 Pro上层板CPU和硬盘周边的电容发现有短路,给上层板熏上松香找到硬盘边上电容损坏。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了一下不开机怎么解决? 图1

查看鑫智造软件iPhone 13 Pro图纸资料发再是电源给硬盘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扣掉电容后接电,再后按下开机键不再大电流故障,而是电流定在70mA,怀疑硬盘虚焊。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了一下不开机怎么解决  图2

直接拆下硬盘,发出主板上硬盘位置的焊盘掉点严重。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了一下不开机怎么解决? 图3

摔成这样子就算补好硬盘的点,可能CPU也有掉点或板层断线的情况,到这里我们选择直接搬板。重摔的机器搬板时一定要先预热CPU,再把CPU拆下来,不然很容易导致CPU掉点。经过预热后,拆下CPU一个点也没掉,很完美。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了一下不开机怎么解决? 图4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过后不开机维修 图5

iPhone 13 Pro保资料搬板上层需要搬逻辑码片,CPU,硬盘,NFC。到这里资料也保住了,顾客要求基带WiFi也要正常,后面又搬了一个下层。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过后不开机维修 图6

苹果手机iPhone 13 Pro摔过后不开机维修 图7

       【测试结果】:开机测试WiFi信号正常,顾客资料没有丢失,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不太懂手机  过来学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