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a-si

楼主(2022-07-28):
开机后几秒会断电一次,之后自动启动,其他使用都一切正常,cpu、内存、电源都换过了,依旧如此
这是什么问题,刷bios会改善吗?但是这个主板bios都没有官方的

网友:
建议找维修店去修。

网友A:
技嘉双BIOS 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双BIOS D的问题

你好,那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2022-12-14):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刷BIOS后就这样。之前的BIOS还没有备份。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