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笔记本

楼主(2022-07-28):
                                     客户描述电脑开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  玩游戏的话 一般10多分钟就很关机 而且有软件测试到显卡 的频率就下降
电脑拆开裸板  万用表 各地组织一切正常 先要判断显卡电压正常不 就使用示波器打了 4组电感的波形 有三组正常 有一组没有波形   换了协控 故障还是一样的 打组织  主板有短线

这个是飞好线的图片   打波形也正常了
还是正常测试没问题    甜甜圈和游戏 半个小时没有掉电 FPS 一直稳定 捡到一个趴活

网友:
  这CPU散热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