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BIOS文件失败导致不触发

楼主(2022-07-28):
型号:VX B360M MORTAR TITANIUM

1、升级BIOS失败导致不触发,采用G100编程器,用V星jspi转接线接在编程器上,无法识别芯片,后改为拆下BIOS芯片放在编程器,刷写从VX官网最新bios文件,刷写成功,安装在主板上,能开机点亮,
2、主板确定能点亮后,关机,用V星转接线接在G100编程器上,主板能上电,不能跑代码,再次关机后,不能触发,后又取下bios芯片重新刷写,校验失败(怀疑bios芯片损坏)
总结:

1、biso芯片或者里面程序损坏,确实可以导致主板不触发(仅确认VX B360M MORTAR)
之前在论坛看到有其它朋友反应这款主板biso文件错误确实可以导致不触发,本次已验证。
2、在上电的情况下,采用jspi转接线刷写biso程序,可能会导致biso芯片损坏(个人猜想,同时有两路给biso芯片供电)

网友(2022-09-18):
我的板子也是 刷完bios bios冒烟 然后主板不触发  供电正常就是点不亮 新买了芯片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