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升级失败导致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2-07-28):
型号:VX B360M MORTAR TITANIUM
故障:升级BIOS失败导致不触发,
解决:先用VX jspi转接线接G100编程器,无法识别芯片,后拆下芯片放在编程器里刷写成功,安装BIOS芯片,可以点亮,
中途有个插曲,主板能点亮后,关机,接上jspi线,再次触发,发现诊断卡不跑代码,断电后,主板不能再次触发,再取下bios芯片,进行刷写,发现写入失败(个人猜测原因,用jspi转接连接编程器,上电,有两路电压同时加在bios芯片,导致bios芯片损坏)
结论:bios文件损坏,或者bios芯片损坏,可以导致这款主板不触发,验证某人的观点

网友(2022-12-14):
怎么才能知道bios芯片有没有坏呢?万用表可以量吗?怎么量

新手求教

网友:
遇到过365bios没弄好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