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AH98MMB8D0坏的是什么供电,还有必要修吗

楼主(2022-07-28):
华为DAH98MMB8D0坏的是什么供电,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
这种坏的一般CPU都会坏

网友A:
CPU坏,可以收高维修价了。

网友:
近期见了4台都是这样

网友:
没燃起来吗老铁

网友:
我的乖乖 这可以烧烤了

网友:
修难度比较大吧!但是这主板估计也贵哦

网友:
大概率CPU挂逼了。楼主可以尝试抢救一下

网友B:
CPU烧了。。。。遇见好多台了,设计缺陷吧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跟CPU

网友:
这个芯片老是烧,下面脚位上的线全部都糊了,芯片烧糊了,遇到过了

网友:
这电脑不是看过了吗   我撬的电感

网友:
离CPU那么近,

  怕怕

网友:
CPU坏,CPU供电

网友:
通病 不建议修,还会烧

网友:
CPU 卒 CPU 卒

网友:
cpu怕是挂了

网友C:
我上次修一个烧了的,没用多久又烧了。

网友D:
来个更优秀的 处理器是10代I5的 我直接装好退机器。这CPU还能活吗

网友:
u坏基本没必要搞了

网友:
CPU挂了,直接报废吧

网友:
华为不升压 公共点短路 10台9台坏u。还在它那个EC也有点特殊 正常开机电流就2.5A左右了,没有接电池

网友:
有换CPU的吗,我有2个本如LZ同样故障,多少钱?

网友:
CPU挂球了,这个是他的毛病

网友:
遇到好几台了。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故障。换个新的上去不会出电压的。CPU也跟着挂的!

网友:
8694 华为的都是这个烧 CPU挂了  放弃吧

网友:
换过一台吧    没必要了

网友:
估计是CPU挂了,板都快糊了

网友E:
经验总结,用这款电源芯片的无论CPU还是显卡,只要芯片坏,无有生还的记录,-----全坏

网友:
CPU带走了,现款的X390也是这种 坏的也有了

网友:
恭喜你,CPU挂了

网友:
怕是CPU坏了。

网友:
华为不要做电脑了,还是干自己专业的通讯业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验总结,用这款电源芯片的无论CPU还是显卡,只要芯片坏,无有生还的记录,-----全坏

是的,我也见到很多

网友:
这种管最容易坏了,还容易烧U。联想的也是这种设计。碰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个更优秀的 处理器是10代I5的 我直接装好退机器。这CPU还能活吗

联想小新的吧,碰到好多这个位置烧的,有几台飞线修好了,但开机CPU巨烫,运行巨卡,伤到U了。直接换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一个烧了的,没用多久又烧了。

我是碰到这个位置坏的直接换板,修完怕不稳定,来回做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可以收高维修价了。

散客还可以价格能报起来。同行就算了,价格报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烧了。。。。遇见好多台了,设计缺陷吧

对,还有联想小新的这个位置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碰到这个位置坏的直接换板,修完怕不稳定,来回做售后。

换的板也是会出这个问题呀

网友:
不会,换了几个这样的板子都没返修的。

网友(2022-08-30):
cpu供电那几个Ic是什么型号呢,我的被拆完了不懂型号

网友:
8694 怕是要摔了我们的饭碗了,不触发的基本都抢救不过来,唉.

网友(2022-11-12):
遇到一台1.0没有,定了CPU不跑码 赔了;刷了BIOS

网友(2024-09-30):
碰到过二台这样的了,都是这里芯片燃了板层也燃短路,没法搞!这款机子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