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秒一个外星人P18E不充电 LA-9931P

楼主(2022-07-28):
先说下机器情况:机器是半个月前收的一个二手外星人,回收的时候没有电池,客户说电池坏了扔了。当时没检查就直接给钱了,挂在朋友圈、咸鱼准备等有人要了再去买电池来装上。这两天有人要了,说这几天过来看,谈好了价格,准备买个电池装上。结果装上电池发现不充电,鲁大师显示充电时间3天、9天、、、4个月
主板板号:LA-9931P
故障现象:无法充电,放电正常

拆开检查:

拆开后就发现问题不简单,客户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没修过,只是电池坏了,结果保护隔离已经被干烂了

既然充电器可以开机,说明保护隔离应该问题不大,由于鲁大师中提示充电剩余时间太大,于是想到是不是充电电流检测故障。说干就干,测到充电芯片脚上时发现电压不正常

和检流电阻相连的两个电阻上,一个测到20V,一个才1V,断开电源测阻值发现CSSP脚对地组织很低

断开与充电芯片连接的电阻和电容后恢复正常,单独测电阻电容都正常,由于CSSP从此处过孔,所以猜想可能是半层中短路了,于是断开原电阻脚位,重新焊接飞线

飞线后CSSP和CSSP电压恢复正常,接上电池,插上原装适配器后测得充电电感已有波形

于是装好机器,进入系统,充电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以后回收电脑还是仔细检测

网友:
板层短路,断开供电点,飞线是个好办法。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被人摆了一道

网友:
直接断开电阻,飞线检流电阻2脚和充电线芯片的28脚~~~

网友:
这款机子好像挺爱烧隔离保护还有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