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90-T板号:GJ5CNXX MB REV.1.0保护隔离不过,附送大小BIOS

楼主(2022-07-28):
机器型号:机械师T90-T板号:GJ5CNXX MB REV.1.0
条码编号:GJ5CN6C10T011822I0522
机器问题:我拆开检测保护隔离不过
故障描述:顾客一个月前来不开机,我拆开后测试正常开机了,客户反应一直开机不关机就没事,我反复测试都没问题,就让客户拿走了。现在客户说关机好几天后再也开不起来了,上可调电源发现公共点3.几V来回跳,明显保护隔离不过,也不充电,电池11.3V,插电池开机红灯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掉,明显电压不足的关掉了
1.开始测试BQ24781,隔离管G级电压没有,ACdet,3V。分压电阻464K和75K,75K的电阻测量偏大到90K了,找了个75K电阻后电压2.6V,按说19V供电有了,分压大于2.6V了,24脚也有6V了,应该正常过隔离才对,
以为芯片坏,淘宝30块买来一个,回来还是依旧, 待机电流0.0007的电流,
2.替换隔离管和电池隔离管后,24脚没电压了,上电待机电流0.0003 ,因为后面公共点电压没有跳变了。24脚也没有6V电压了,所以待机更小了。
3.公共点直接19V电流340MA,3V 5V电压 1.05V电压也有,按开机不上电。
公共电对地350的值,4.在插上电池后,直接在公共点上加电19V发现稳压表瞬间短路保护, 开来不能共用,只要电压调到13V给电池能充电。目前电池12V,依旧不开机,

找了下论坛没有和这个机器型号一样的,就顺便备份下大小BIOS 上来 BIOS应该都是好的,给需要的测试吧

网友A:
你可以选择  直接短接 适配器那一端的mos管

网友A:
记得测量公共点和待机三伏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择  直接短接 适配器那一端的mos管

短接过了  3V 5V 105出来了 依旧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测量公共点和待机三伏的对地阻值

正常吧 公共点385

网友B:
直接加电到公共点,然后ACOK到EC,看看能否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电到公共点,然后ACOK到EC,看看能否开机?

加了 没用 还是电流上到340MA上不去

网友C:
检查有没有产生acok,   没acok的话两个mos管都拆了 看栅极有没有6v  如果有6v检查说明第一个管子已经导通,你可以装上试试看有没有导通如果导通再查栅极有没有变到24v如果又,就查后极。

网友:
按触发来修

网友:
公共点对地300多好像有点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有没有产生acok,   没acok的话两个mos管都拆了 看栅极有没有6v  如果有6v检查说明第一个管子已经导通 ...

测试过 都拆了待机电流会偏大,之前测试过没拆之前有6V的  没24V,后来拆完芯片再也没有6V了 2个管和电池管都拆了也不行。而且还强制测试过,在插上电池和19V后公共点只有19V,然后模拟 在插上电池,跳过隔离保护,直接在公共点上19v会出现大短路情况。应该目前就是电池模式,模式公共点13V能给电池充电,电池高于12V后,按开机会触发上电。键盘和待机灯都亮风扇也转,但是依旧不开机显示

网友D:
大师维修好了吗,路过学习一下,换的什么好的,ADDET  3V行吗,还是必须2.6v??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公共点低了

网友E:
我修好过,估计是一个小概率通病,这个问题当时修两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维修好了吗,路过学习一下,换的什么好的,ADDET  3V行吗,还是必须2.6v??

理论上按分压算2.6

网友:
明天试试一路一路断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好过,估计是一个小概率通病,这个问题当时修两天了。

当时修的哪里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好过,估计是一个小概率通病,这个问题当时修两天了。

是那里问题给分享下

网友:
拆掉第一个隔离管,短接,看下控制及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看下充电芯片的条件和到芯片断线没

网友:
同方的图画的好!

网友:
请尊重别人花两天时间发现的成果。

网友F:
拔掉第二个隔离管,如果第一个管能正常导通,控制级电压正常。一般就是 充电上下管, 电池电源切换管。没别的了。

网友:
BQ24781这个芯片好多是回收的  芯片本色可能有问题  在华硕的机器上遇到好多

网友G: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和我手上的一样 我手上的这个GK5CN5Z的版号 8代I7  你看一下CPU旁边的1.2V是不是有短路 如果有短路 接上的话 是会保护的不出待机,如果是短路了 那CPU 也挂了 我这个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拔掉第二个隔离管,如果第一个管能正常导通,控制级电压正常。一般就是 充电上下管, 电池电源切换管。没别 ...

目前是28脚没电,短接D28后控制级有6V电压,但是隔离没过,摘掉第二个管控制级26V电压,装好第二个管后,摘掉充电管和电池隔离管后还是不过隔离。不知道是不是后级短路,测试显卡供电电感对地到0,但是新机型对地0应该正常吧  没怎么笔记本  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和我手上的一样 我手上的这个GK5CN5Z的版号 8代I7  你看一下CPU旁边的1.2V是不是有短 ...

应该不短路

网友:
它有一个0欧电阻 接通公共点  你看下那个0欧电阻是不是已经烧了 cpu旁边 好像是R407,就知道是不是和我一样了

网友F:
遇到很多,单电源不过隔离的。。插上电池既然正常。 确定了隔离点没短路,可以试下插上电池看看,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很多,单电源不过隔离的。。插上电池既然正常。 确定了隔离点没短路,可以试下插上电池看看,说不定有 ...

试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