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L55M5-AB左侧边板有短路

楼主(2022-07-28):
小米L55M5-AB左侧边板有短路,是不是换了短路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那要看是不是该电容引起的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不是该电容引起的短路呀。

谢谢,我也是看论坛,用万能表测了一下,有几个电容短路,一般测试短路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试对吧

网友:
(675×1200)  file:///D:/360%E5%AE%89%E5%85%A8%E6%B5%8F%E8%A7%88%E5%99%A8%E4%B8%8B%E8%BD%BD/102117qes8k8gg80moog5o.jpg

网友B:
你那个是保险吧,还是找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保险吧,还是找人修吧

谢谢,附近没有修电视的

网友:
断开右侧边板全屛还是没有反应,应该是左侧边板短路问题

网友C:
有屏内部短路,有边板短路,有耳朵短路,看着办吧。不是有一把螺丝刀就可以走天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屏内部短路,有边板短路,有耳朵短路,看着办吧。不是有一把螺丝刀就可以走天下的。

是的,还是要找专业人士来修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是拆下来测的?

网友:
三星屏
伤心屏

网友(2022-09-19):
拆到正常为止,拆完还短,可能就是cof问题或者耳朵或者玻璃体内部有短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型号电源板高清图?几个贴片电阻坏了看不到阻值了

网友:
明显是保险

网友:
断开Y轴驱动试一试

网友:
那个是屏12V供电保险短路是正常的, Y16屏分别断开屏的两边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