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安装Windows 11教你绕过TPM 2.0限制安装运行

楼主(2022-07-29):
我在网上找到的方法

方法一、替换或删除DLL文件
在Win10 ISO(21H1正式版ISO)找到appraiserres.dll(在sources文件夹下),用它替换Win11 ISO中的同名文件或者在Win11 ISO中直接删除该dll文件。

方法二、修改注册表
安装Win11是遇到“该电脑无法运行”时,按Shift+F10打开命令行界面,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定位到如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etup
创建一个名为“LabConfig”的项,接着在“LabConfig”下创建两个DWORD值:
键名“BypassTPMCheck”,赋值“00000001”
键名“BypassSecureBootCheck”,赋值“00000001”
保存退出后,无法安装的提示就消失了。

网友:
收藏一下,以前遇到说要刷新一下bios

网友A:
绕个毛线,一看就不是专业的,每天都装win11 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认证,

网友:
不刷BIOS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个毛线,一看就不是专业的,每天都装win11 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认证,

你是装ghost?

网友B:
这是原版的 安装版的

网友:
ghost 安装 直接绕过,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个毛线,一看就不是专业的,每天都装win11 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认证,

安装win11和安装win10一样 只要你的电脑跑得动

网友:
我装原版的也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版的 安装版的

原版的用PE也一样的不用绕

网友:
犯不着那么麻烦了,找个u盘做个pe用安装器安装就好了,官网下安装包就行了

网友:
直接搞一块就好了,我不懂软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