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 8G 维修

楼主(2022-07-29):
今天收到 一张RX 580  8G  显卡 说是不通电
拆开测量了一下 发现是  供电上管被击穿了
供电直接加到电感上了 不知道 核心挂没有!

更换 Q507    后测量阻值500欧  正常了

直接 上电 开机 甜甜圈伺候  烤鸡30分中稳定75帧

网友A:
按理伦 上管不会无故击穿  过两天可能还会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B:
上管 下管  一起换

网友:
我就是只换击穿的上管 然后没几天又返修了 上管又穿了 然后就上下管一起换 有条件的把边上的小IC也换了 基本上就不会再售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伦 上管不会无故击穿  过两天可能还会有损坏的可能

好的  大佬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 下管  一起换

欧克欧克  感谢   新手上路 还需要多多指教

网友:
哎 主要是协控

网友:
不用更换驱动芯片吗?????

网友:
上下管驱动ic 核心ic 全换。否则很快就会回来

网友:
示波器看pwm,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上管很难击穿,不检查下上下管g极,以及驱动芯片?

网友:
上管击穿,不检查下上下管g极,以及驱动芯片?  GPU 没挂?

网友:
最好全换     保险  要是不换的话后边有可能把核心也干掉了

网友:
刚刚搞一个rx564显卡,卡b2.测所有电压都正常,上集显扫显存扫不了,刷了一个bios,马得3v短路了。bios芯片没问题。

网友:
楼主好运啊,常见问题。尤其是大功率的显卡。

网友:
牛X。尤其是大功率的显卡。

网友:
非常棒的分享,可惜我这样处理过一段又短了,索性没装就上了

网友:
要把背后的小IC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