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识别硬盘,请教大侠

楼主(2022-07-29):
激活WIN7时中断退出,然后不认固态,换机械盘用一段时间后也不认了,测了硬盘接口,除12V无,5V3V均正常,求教

网友:
第一次见,激活win7还会出这个问题,晕了,是不是他机器原来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是不是可能BIOS关了

网友:
装个光驱位试下,如果光驱位可以用,那就是硬盘那边的线路有问题,如果光驱位也不行,那就考虑一下BIOS,桥,桥供电。

网友:
换硬盘  改光驱位

网友:
接口不同,不能用光驱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