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电源报210代码,何解?

楼主(2022-07-29):
(图片)

网友A:
重刷电源固件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刷电源固件试下。

没刷过电源固件,能指导吗?有偿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刷过电源固件,能指导吗?有偿服务

没有哦,只是经验判断,没修神马的电源,但道理是一样的,没这个固件,找专修神马电源的问问吧。有固件也要专用的烧录器的。

网友:
找专修神马电源的问问,也先确定一下12v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刷电源固件试下。

怎么刷?跟你买个刷的工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