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楼主(2022-07-29):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iPhone手机进水开机不定时重启、不能录音、无振动,更换I2C总线电阻腐蚀后,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iPhone 11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手机落水,幸亏发现及时能够顺利开机,但是使用发现手机没有声音震动并且反复重启,有时候自动重启后触摸屏幕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iPhone11进水出现自动重启故障,一般是前摄像头排线、尾插排线以前主板上元件腐蚀导致,维修时先排除前摄像头、尾插排的问题后,再检修主板以。拿到客户手机,屏幕左边有一条细线,面容已经不能用,大部是内部熔断。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图1

进系统测试发现手机没有声音、没有震动、不能录音,并且重启,根据这种情况先更换尾插,但是更换尾插后故障依旧,基本确认故障在主板。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图2

拆除主板开始打值,打完尾插座发现阻值基本正常,发现I2C总线阻值一个360,一个348,相差十几,接电开机测I2C总线电压,发现一个电压1.78V,另外一个只有0.7V,有两种原因导致,一是相连的电容、芯片损坏拉低电压。二是I2C总线的上拉电阻腐蚀导致电压低。
打开鑫制造软件,通过原理图发现这组I2C通住好几个地方,分别是小音频、震动芯片CPU、天线座子以及几个电容。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图3

刚好座子旁边有个电容,扣掉以后发现故障依旧,再依次摘除小音频、震动,发现故障还是一样,目前只剩下CPU和I2C总线的上拉电阻、电压PP1V8_S2问题了。查看鑫智造软件的电路图查找得知I2C总线的上拉电阻为RC140、RC141,通过点位图找到两个上拉电阻在J7600边上。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图4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图5

给主板接上电,开机测得CR141电阻一端电压1.8V,另一端只有0.7V,用风枪吹一下镊子一挑电阻就掉了,根据经验推测应该是之前进过水导致,但是座子旁边打了胶,所以看的不明显,通过原理图发现这是两颗1.2K的电阻,直接找同样大小的更换后电压恢复正常,开机测试手机不再重启、录音正常、扬声器、振动都正常。

苹果手机iPhone 11进水重启维修 图6

       【测试结果】
进系统测试,手机一直重启,屏幕失灵等均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