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HINKPAD R480进不了系统 开机有时掉电

楼主(2022-07-29):
联想 THINKPAD R480进不了系统  开机有时掉电  BIOS已经刷过 内存也换过   硬盘也换系统过  进BIOS也不会掉电

网友:
cpu有一定概率          会蓝屏不

网友:
现在cpu的问题多了。

网友(2022-08-31):
我的R480也是掉电了,进系统用一段时间掉电,后经测试不上电池不掉,单电池要掉取芯片刷BIOS还是一样,充电芯片换了一样,隔离电路检查无果加焊无果,突然想起刷ME会不会有校?没有刷EC的工具只好官网BIOS系统下升级,果然一下就是对了猜测应该剠是EC问题,如果是进不了系统的那就只有换EC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