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识别,吃饭的家伙坏了,求助

楼主(2022-07-29):
昨天还可以用,今天就用不了了,
拆开发现接口掉了,右边5条线全部断了,绿油飞线补。

插上硬盘不识别。

换个盘能认到

硬盘单板也能认到

SATA接口阻值也量过了,没有明显短路。盘也没摔过。
求助,硬盘不太懂。

网友:
硬盘这块不懂哦

网友:
直接装电脑上看看 这盘固件加密搞不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以前坏的就扔了

网友:
直接换个移动硬盘盒就可以了,40元搞定

网友(2022-09-04):
你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