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联想340C-15IWL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7-29):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340C,是一款2020年上市的,问题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有0.01的电流按开机键不上电,开机键在键盘上如果键盘坏了也是开不了机,拆下键盘用其他方法也是不开机,确定主板有问题。对保护隔离中的检测电阻PR5301打值发现对地短路,就直接烧机果然一个电容烫的不能摸,取下电容主板不在短路了心想应该好了,谁知还是待机0.01不触发,看来只有慢慢修了。首先测量PR5301没有20V的电压,接着测量PQ5301和PQ5302,结果两个场馆不导通,一般保护隔离场馆都是P管,看图纸这两个是N管,N管G极是高电平才能导通,经测量这两个场馆G级都是低电平,所以才不导通。看图纸PQ5301和PQ5302都是由充电芯片BQ24780的4脚ACDEV控制,测量BQ24780的4脚也是低电平,分析图纸芯片4脚一定是20V左右的电压才能导通PQ5301和PQ5302.测量充放电芯片条件28脚20v没问题,24脚6v没问题,6脚2.7v也没问题,按理是条件满足4脚就应该有个20v的高电平输出,理论上讲条件满足芯片不工作就是坏,打算换一个芯片试试,再看图纸有一个PJ5301节点,根据以往经验也有后面的问题导致芯片保护不出电压的。果断断开PJ5301,再测量PQ5301和PQ5302的G级有24v的高电平了,两个场馆也导通了,看来芯片是好的,还是后面的问题引起的。但是经打阻值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仔细看图纸在保护隔离电路中PJ5301后面就几个电容和一个PQ5303,量了一下PQ5303也没有风发现问题,想想还是把PQ5303拆了下来,然后接通PJ5301节点,通上电源开机,电流瞬间上升跳变,然后接上屏测试完美亮机。补充说明,在进系统测试时不装PQ5303也可以给电池充放电,但是为了电脑使用稳定安全还是补上了。 总结:主板短路引起PQ5303软击穿,导致充电芯片BQ24780保护,致使保护隔离电路不导通。这种情况如果误判芯片坏,就容易走了弯路。

网友:
PQ503是个隔离适配器和电池的

网友:
一般都要先去测mos管有没问题。一般大短路,这个容易坏mos。

网友:
没找到图纸 这个键盘开机键坏了是短接第几脚的

网友:
这个场馆看是电池的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