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2214SA BIOS

楼主(2022-07-29):
显示器型号:联想 T2214sA  板号:715G8310-M02-000-004K 芯片为RTD2311R+25X40 屏型号:M215HGE-L23 REV C3

网友A(2023-03-09):
我的和你的机器型号一样,刷上去直接不通电了,原来的故障是显示正常,屏幕老是提示菜单已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的机器型号一样,刷上去直接不通电了,原来的故障是显示正常,屏幕老是提示菜单已锁,

板号 屏号都一样的话 换一个Bios芯片再试试 不行查一下电压 给我说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号 屏号都一样的话 换一个Bios芯片再试试 不行查一下电压 给我说下

淘宝买个程序刷上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程序刷上好了

不应该啊,我这是原机用编程器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我这是原机用编程器读取的

那就不清楚了,我在淘宝买了一个刷了不通电,卖家有发给我一个,刷上能通电,按键不能用,卖家发给我第三个,刷上才正常,可能这个显示器有三个版本,BIOS不通用

网友:


网友(2023-07-18):
刷上去直接不通电了,原来的故障是显示正常,屏幕老是跳菜单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