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579通病求助

楼主(2022-07-29):
笔记本电脑键盘所有按键反应都慢,换了新的也一样,并且随便按一个字母会延时然后同时出来几个相同字母,外接键盘正常,电池不充电。论坛都说是bios通病,但是机子的bios已经是最新版1.21.0版。有遇到过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BIOS不行 淘宝买一个 还不行换EC测试 本来就是要排查的问题没办法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网友:
找个维修店,用编程器刷下BIOS

网友:
手里有一台3500,进水键盘串键,换键盘后一样,更换ec后解决,不过换的第一颗就是这样,第二颗键盘正常了,开机提示工厂模式,风扇狂转,刷了BIOS搞定

网友:
有些问题是不好判断的.只有试

网友:
这是EC BIOS出问题了 跟主BIOS没关系的  你要去官网下载BIOS然后在系统里更新 因为这样才可以更新EC BIOS  如果官网的BIOS更新了没用  直接找料板 买个剪版EC回来换了就好了 上次我最后也是换EC才好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换EC好的

网友:
杀EC  或者ECBIOS

网友:
从论坛下个工厂BIOS试试。

网友:
偶遇,直接干EC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