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咨询这两个mini pcie无线网卡哪个好??

楼主(2022-07-29):
如题,现在手上有两个无线网卡,但不知道哪个更好一点,请教高人给指导讲解,我是个电脑小白,谢谢!!

网友A:
                两个都是垃圾

网友B:
下面那个好些,带蓝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垃圾

唉,两个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好些,带蓝牙的

嗯嗯太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垃圾

您好,能给推荐一个好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