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7D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7-29):
此机子故障是带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不上电,电池拿掉后,插冲电器自动上电,也能正常显示,按开机键不能关机,量开关上有13.3V,感觉不对,查图纸应该是19V左右,开关脚信号是到PU4的8脚芯片,应该是它拉低了电压,按开关键PU46脚又无电压跳变,判断是PU4坏了,跟客户沟通好后在网上定了个装上去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3天又拿回来说又坏了,还是老样子开不了机,拆机发现还是PU4坏了,再换也没有意义了,试着跳过PU4看看,如是拿掉PR121电阻(因为PU43脚有十几伏的电压,可能会烧坏后部电路)从电阻PR121开关端飞线到PU46脚,插电后不自动上电,按开关正常显示,故障解除。

网友:
这个芯片这么容易坏哦???

网友:
搞那么麻烦,就是一个开关接口,稳压二极管坏了,图纸搜D4,直接扣掉,根本不会返修,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3角和开关链接,按开关3角跳变后6角也跳变,现在把开关直接接6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