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8 DA0R63MB6F1触发不显示无显卡电压

楼主(2022-07-29):
       接到同行送来的HP TPN-Q118能触发就是不显示电流一直在0.6左右,拆开主板量测电压除了独显没电压之外其它电压正常,先刷个BIOS吧,刷完之后仍然一样,那就查一下独显为啥没电压。打开图纸查看PU8独显供电IC NCP3218,供电正常,EN却没有。 DGPU_PR_EN一路查过去,是由PCH发出的 检测PCH的供电都是正常的,电源好信号也有。就是不发出独显开启信号。在论坛上查了一下也有类似的问题,有的是刷BIOS好了,有的是更换PCH好了。BIOS我也刷了,那就只能更换PCH啦,发了一个PCH更换之后蛮怀期待的心情,结果还是老样子,看来真不好整啊。论坛里说有的更换了PCH是要重刷BIOS的,所以我又重新刷了一遍,还是老样子。没辙了先放一边吧,再修其它的机子,一台联想的机子也是开机之后不显示,更换内存条好的。电流和这个差不多,也是除了没有独显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难道HP的也是内存的问题?赶紧更换内存还是老样子,之前看过一个贴子独显电压是在内存过了之后才会出来,现在内存换了,那就查一下内存的条件正常不,阻值 供电 复位都有。现在该换的都换了,唯独CPU没换了。手上又没有4代I5的U只能发一个了。等了几天发回来装上去,奇迹出现了能开机了电流蹭蹭的往上走,赶紧把屏接上去,久违的LOGO出现了,自此自机修复最终的问题就是CPU坏了。

网友A:
你这本钱去了多少了???是不是每次订配件都不确定问题。。只有把芯片做上去之后。心里又在骂,妈哟又判断失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本钱去了多少了???是不是每次订配件都不确定问题。。只有把芯片做上去之后。心里又在骂,妈哟又判断 ...

没去多少,PCH可以留着下次换啊。我报的价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少有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