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微软Surface Pro5 不开机

楼主(2022-07-29):
实地学完回来接的第一台需要动烙铁维修的主板问题,客户送修电脑PRO5用着用着就不显示了,开机没反应。都知道Surface拆机困难级别都是最高的一批(第一次拆就付出了屏幕跟电池损坏的代价,心疼我600多的钢镚),,    全部拆完发现问题点, ,,应该是新机封装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个类似橘子皮的东西,时间久了发霉,把那两个电容损坏了,万用表一测两边都短路,,拆掉量就有值,确定就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为了稳当还是加上两个电容, 在放了两三年的老机器上拆两个一样的,艰难的封装, ,,,搞定,,预备再花两三个小时除胶封屏。。

网友A:
拆这机器一般报价两个屏幕的价格

网友:
微软  拆开 风险 有点高                       我也有台不上电的机器

网友:
这个屏幕最难拆,不注意就爆了。。原厂胶水硬的一匹

网友:
摄像头两边那个还容易拆断

网友:
难拆难拆!!

网友:
风枪300多度一边吹一边用薄片慢慢划大概十几分钟就拆下来了,拆的时候注意左下角的触摸排线不要入的太深,不然会把触摸排线割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这机器一般报价两个屏幕的价格

报一个屏幕价格就可以还报两个没优势了

网友B:
麻烦介绍一下这款平板的拆屏方法,现在拆这款屏板都留下心里阴影了

网友B:
最佳的拆屏方法,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佳的拆屏方法,详细介绍一下

风枪300度 塑料卡片 注意上面一条塑料边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介绍一下这款平板的拆屏方法,现在拆这款屏板都留下心里阴影了

拆屏宝,60度,加热了就慢慢划开,正对屏幕右边下边点要很小心,划小一点,里面是屏幕触摸线,很容易划断,一个屏500,先划一圈,再慢慢全部划开,手感这东西要上手才有,,学费都要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佳的拆屏方法,详细介绍一下

还是看你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顺手,浪费一块屏就会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 。。比笔记本精密些。。。。。。。。。。

网友:
这个屏幕最难搞 维修大同小异

网友:
屏幕最难拆,不注意就爆了。。原厂胶水硬的一匹

网友:
微软的触摸排线设计的恶心  很容易搞坏

网友:
心里有阴影了,下次一定要注意

网友C:
拆屏超过3分钟算我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超过3分钟算我输

所以,能不能传授一下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