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CBMBCC0 显卡供电烧了,求助电流检测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2-07-29):
主板显卡的第一相供电烧了,刮骨疗毒。这相供电下方还是VIN检流电阻通过的地方,这个板子没有图纸,不知道检流两个引脚去了哪颗IC,求指点。谢谢。

网友:
顶一下,哪个师傅知道呢

网友:
已解决了,功率检测用的是us5650p。 另外版主这个是笔记本主板,我版块没有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