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液晶显示器黑屏求解

楼主(2022-07-29):
打开显示器后电源指示灯有蓝灯指示,显示器黑屏无反应,新人求大神指点是不是驱动板的原因,该换哪块驱动板。

网友:
每块都买了换就行,换了不好再换个屏,肯定好

网友A:
问题是这种驱动板在哪里买

网友:
不是看看抖音就能动手的,搞维修哪有这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种驱动板在哪里买

你这机器器你先测量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开关键能否可以调整,如果都正常,一般是背光灯条损坏,跟板子关系不是很大感觉。

网友:
有蓝灯多半驱动板没啥问题,看情况有点像电源高压一体板背光供电问题,你观察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没有电容鼓包或者腐蚀,更换即可,如果没有可检查屏幕背光

网友:
背光不亮吧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外接个灯条看是不是灯条问题。

网友:
看看背光有没有亮,如果背光不亮就死背光问题,如果背光亮了就是屏或逻辑板问题。

网友(2022-10-01):
找个通用高压板接上看看有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