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户通电视显示无信息位置怎么办

楼主(2022-07-29):
解决方法:可以申请办理移机之后,再重新定位。
1、当出现“位置信息改变,请与客服中心联系”的提示窗口时,首先需要恢复户户通出厂设置:打开户户通”主菜单“,找到”系统设置”项进入;
2、从弹出的“系统设置需要输入密码”窗口中,输入超级管理权限密码“9999”并按遥控器上的“确定”键进入。
3、接着切换到“恢复出厂设置”选项卡,按遥控器上的“确定”键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4、接下来关闭机顶盒电源并打开其后盖,将本地电话卡(联通、移动卡)插入SIM卡槽,同时插入智能卡;
5、重新打开机顶盒电源,待屏幕出现“位置模块异常”提示窗口中,关闭机顶盒电源;
6、接着重新插入机顶盒自带的加密卡,重启开机,机顶盒将自动搜索并恢复电视节目,同时就会发现电视节目可以正常观看,就可以取下手机SIM卡,正常使用机顶盒来观看电视节目。

网友:
不申请移机后,应该这样操作没有用吧?前半个月,我申请移机时,卡号不给输入,4代机倒是可以扫二维码,3代手动输入卡号不给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