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为DA0H9GMBCE0 高清图

楼主(2022-07-29):
求华为DA0H9GMBCE0 高清图,原芯片烧毁无法确定型号

下图手指区域芯片,现在只有这个没出了,
大小写灯已经亮了,不显示

网友A:
手头刚好在修。丝印DCUCGE

帮我看下这图里1R5电感电压多少?我的进水,有6V多感觉不正常,上面的5452E击穿了。换了也没触发

网友:
没有图纸帮不了你,

网友:
又看了一下,你问的这芯片和我图2里两个电感这里芯片丝印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刚好在修。丝印DCUCGE

帮我看下这图里1R5电感电压多少?我的进水,有6V多感觉不正常,上面的5452E击 ...

图二是 一个5V 一个1.05V
,6V偏高了,
阻值5V    389,
1.05V   145

网友(2022-08-29):
这个机子的BIOS有吗

网友:
互相帮助值得表扬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