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惠普主板 内存报警

楼主(2022-07-29):
很高兴 能再次和大家一起分享  维修经验  我是一名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的应届毕业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维修过程 和经验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还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今天我修到了一台 HP 的品牌机 故障现象是
主板上的蜂鸣器 三长两短 的嘀嘀嘀的响
最开始我以为是内存条的问题  换了两根也不行
上万用表 开始打电路,经过测量发现
内存主供电和内存总线供电都是正常的!
这就想不明白了  为什么  内存报警!
猛然想起 月饼老师  说过内存还有一个很
重要的信号 SPD 没有这个信号也是内存报警

经过测量发现 SPD 通过一个电阻送到
内存插槽的 284引脚  正常输入电压应是3.3V
实际测量只有 1.4V 直接更换如图电阻

插电   开机 正常点亮!!!

网友A:
本科 只能混个 电脑维修

网友:
好久没碰主板了,现在内存供电。有这么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科 只能混个 电脑维修

没办法啊!

网友B:
你是内江哪里的呢 我也是在隆昌的  可以了 本科还干这个  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科 只能混个 电脑维修

没有读过大学,所以我做电脑维修

网友:
这应该是华为公司的吧?

网友D:
看你们语气,似乎有点看不起修电脑的啊??你们都改行吧?弄点符合你们学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内江哪里的呢 我也是在隆昌的  可以了 本科还干这个  加油

我在内江  一家维修公司实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语气,似乎有点看不起修电脑的啊??你们都改行吧?弄点符合你们学历的

其实做维修 挺好的 也不是很累 比写代码 进厂子打螺丝舒服多了

网友F:
本科修电脑,降维打击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内存284角ddr_spd电压低,电阻不良产生大的压降。

网友:
喜欢就好。。支持楼主!

网友:
欢迎入坑,多多分享维修知识

网友G:
spd电阻的另一端通哪里呢?

网友:
恭喜毕业了,艰难的生活等着你。有时放放电池也能过

网友:
通向内存插槽的第284脚  spd

网友:
拆下来测量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发错了字

网友:
以后发帖记得附上主板型号。

网友:
这种故障电压不对一般都直接飞线,没有图纸不好找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读过大学,所以我做电脑维修

对呀,人家本科每天都是修几十片,一个月上千片,服不服气?

网友:
二然后和哈哈哈哈哈嘎嘎嘎嘎嘎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内江  一家维修公司实习

www.日日日日

网友H:
我是双一流本科,也在修电脑

网友I:
我教师,物理,在理论与实践间我深有体会。没理论或理论知识有限,靠实践摸索修起来困难。刚毕业没实践经验只有理论知识需努力一二年,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会进步很快。

网友:
2000时侯,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台厂里修主板,各种主板。见过不少电路与板件。现在基本上,修的各种设备的控制板也是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科修电脑,降维打击

没有了  这个还是考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教师,物理,在理论与实践间我深有体会。没理论或理论知识有限,靠实践摸索修起来困难。刚毕业没实践经验只有理论知识需努力一二年,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会进步很快。

是滴  有理论 维修起来要轻松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双一流本科,也在修电脑

要加呀   维修其实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spd电阻的另一端通哪里呢?

内存插槽里面

网友J(2023-05-24):
电阻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