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61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2-07-30):
很高兴 能再次和大家一起分享  维修经验  我是一名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的应届毕业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维修过程 和经验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还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这次 维修到的主板是一块 H61的主板 同事维修过
说是不出CPU 主公点  不是很有维修思路 让我试试
当我拿到主板后就打了一遍各大主供电 然后我就发现
MN26 没有供电输出 缺少 +V_SA 0.9V供电

运算放大器  也叫电压跟随器 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
这个元器件,是根据参考电压 来决定输出电压的
经过测量MN26 的D级 电压是是1.05V (正常)
所以说 我们应该去,检测控制MN26 进行降压的
预算放大器LM32 第12脚 REF 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经过测量发现 REF 引脚电压为 0V  正常为0.9V

经过检测发现QN52 损坏 不导通
导致MN27 导通将参考电压拉低到地
从而导致REF电压被拉低  没有电压输出

更换QN52    插电 开机!  故障修复!!!

风扇  还不转    真不知道我同事  对这台机子做了什么
风扇 都能搞到不会转  !!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网友:
你说52的问题!最后发图说的53要换掉!也就是说53被导通了对吧!然而52没有被导通!

网友:
联想的图纸都能搞到,厉害。

网友:
不错,原理清晰。

网友:
QN53那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风扇坏了。。。。。你同事背锅了

网友A:
还有个r713有27k的值,怎么可能拉低到0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vsa(0.9V)电压不出,后级npn三级管坏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
楼主修的可真是仔细啊!!!!

网友:
看到这种主板,很少修了,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r713有27k的值,怎么可能拉低到0

对的,最多只能降低参考电压,无法拉低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r713有27k的值,怎么可能拉低到0

实测  电压是0.03V

网友:
52是高电平导通(如果不导通,会导致mn27导通,从而出现这个故障)

53坏了把vcc拉低了
此时52不导通,
因此,换掉53后vcc就可以为高,解决问题。
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
以后发帖记得附上主板型号。

网友:
mn27不是低电压导通吗?

网友:
路过  刚好学习一下,  四路清晰

网友:
这张板子波波修过?

网友:
路过  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对楼主的分析有一点点质疑,这里不对运放的原理做讨论,首先,电路上看无论qn52是否导通,都只是对应vid的状态而已,只能决定是否把R713与R711并联,从而决定输出是0.85还是0.925   也就是说QN52不导通R713与R711并联,输出0.85   而QN52导通则R711与R713不并联,运放应该输出0.925所以,这个管子,影响不了输出无论导通与否,都会有输出,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对应不同的vid状态,来完成不同输出而已

网友:
can you share schematic lenonvo h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