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0):
4方单股铜线松香换焊锡都不行
求助

网友A:
小锡炉试试!
阳谷省
没有锡炉只有60瓦家用烙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锡炉试试!
没有锡炉只有60瓦家用烙铁

网友:
可否把铜线用刀片刮一下看看

网友:
好的焊锡膏会有帮助

网友:
去X宝找助焊剂,有个“香港英华”的助焊剂非常好用

网友:
粗铜线有粗烙铁.

网友:
先加热电烙铁,用小刀刮一下铜线上面的氧化层,在把铜线上焊丝膏,上焊丝,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