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用mats测不出

楼主(2022-07-30):
显卡不显示,修亮机后花屏 用mats测试软件插独立显卡根本啥都看不到,在bios里选择集成显卡,用集显测独显,进入后,扫描显存提示fail 却看不到哪个通道报错 ,记录里面也啥都没有,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普通测试就得了呗 还跑118干啥。PCI接口问题

网友:
没找到独显

网友A:
你看一下linux下认出独显了吗?

网友:
论坛有超频测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linux下认出独显了吗?

怎么在测试软件中看有没有认到独显?问题是我用显卡花屏啊,怎么会认不到显卡呢?

网友:
现在是软件
根本就没认到显卡

网友:
怎么回事啊 ?怎么才能认
到显卡

网友B:
在 bios 中选择 IGPU 模式,然后转到您选择的 vga 行并键入命令 ./mods gp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然后在测试 nano report.txt 之后输入 ./mats -n 1 -e 5

网友C:
缺一条命令,集成测试独立,要先加载通道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一条命令,集成测试独立,要先加载通道信息

大神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D:
显卡核心加焊试试,可能脱焊了

网友:
没这个一般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一条命令,集成测试独立,要先加载通道信息

对啊  大神可否明示?什么命令?是我的软件命令不对吗?我是按教程上输的命令 ,之前用集显测过其他显卡就是这样可以测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 bios 中选择 IGPU 模式,然后转到您选择的 vga 行并键入命令 ./mods gp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然后在测试 nano report.txt 之后输入 ./mats -n 1 -e 5

我买的软件教程上说测显存命令是mods gputest.js -mfg matsinfo test -118   之前也测过其他显卡确实能测出结果 这些命令跟软件有区别吗  你的命令我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核心加焊试试,可能脱焊了

加焊了还是一个样  花

网友E:
兄弟测试软件分享一下,急用谢谢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g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测试软件分享一下,急用谢谢

这个软件是老板网上买的别人做好的带测试系统的移动硬盘,复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