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6-71-N85H0-D02

楼主(2022-07-30):
能正常开机,但是插电池充电就直接5A大电流,烧充电芯片OZ8685和PQ22,

网友A:
先换好充电芯片,只接电池能不能正常放电;应该还是冲放电部分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好充电芯片,只接电池能不能正常放电;应该还是冲放电部分故障

可以放电,接电源,就烧,PQ11 PQ12也换过

网友B:
把PQ11和PQ12拆掉,换成大功率低压差二极管秒杀,注意方向!在华硕机器上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换充电芯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Q11和PQ12拆掉,换成大功率低压差二极管秒杀,注意方向!在华硕机器上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换充电芯片没用

这种二极管应该不好找

网友(2023-03-14):
我的本子也是电源供电MOS管烧了,我短接后可以单独用电池或者电源,接电池和电源电源就会保护,好像电池的电直接到了电源接口可,不知道换芯片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