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m701n 电源板瞬变二极管

楼主(2022-07-30):
由于接错市电 导致380v 交流之间进入打印机  滤波电容爆炸  保险丝损毁  测量这个瞬变二极管通路  但拆下来测量两头都不通    不装二极管 测量焊盘 也是通路 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不接二级管应该有阻值,后级有短路。

网友A:
直接跟换电源板把,上次一个客户电脑电源也是一样的,电网给客户换了一个电容,用了一天还是坏了,在我这边换了一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跟换电源板把,上次一个客户电脑电源也是一样的,电网给客户换了一个电容,用了一天还是坏了,在我这边换了一个电源

我想搞懂这个原理  学习一下维修知识  很谢谢你的建议 。

网友:
拆下来测二极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