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框图里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7-30):
请问大神们,这个框图里面最后产生的pg是如何产生的?这里有个场管,也可以开漏输出吗??

网友A:
就是反馈的电压和基准比较一下,通过开漏输出,外面需要上啦电阻的

网友B:
那只是一个示意图,不是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一个示意图,不是原理图

啊?这个框图都只是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反馈的电压和基准比较一下,通过开漏输出,外面需要上啦电阻的

哦哦,,也是开漏输出哈。明白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