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G455 LA-5971P开机高温。

楼主(2022-07-30):
联想G455 LA-5971P开机高温,不装电池的状态下,开机电流达到2.28A,高温风扇狂转。BIOS刷过了,不行,这应该是那里的问题?还是AMD的CPU就是这样高温呀?有那些高手指点一下。
cpu
风扇狂转

网友:
看看导热硅脂是不是干了 然后看看电脑出风口和入风口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