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主芯片用导热硅胶粘住了怎么补焊?

楼主(2022-07-30):
海尔的42寸电视,怀疑主芯片虚焊,但是主芯片上用导热硅胶粘了一块大的散热片,这要怎么拆比较好?

网友A:
风枪加热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热拿下来

这恐怕用850之类的风枪会不太够吧?那个散热片有5CM*5CM左右了

网友:
温度200度,慢慢加热,慢慢用镊子,左右旋转,不要网上翘,小心掉点

网友:
用洗板水或者是天那水,从缝隙里滴些进去,等他滋润,慢慢左右旋转,不要往上翘,如果不动再滴些进去,当然最好就是要拆的那部分都放进天那水里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拆过了。

网友:
风枪温度打到底,10秒拆下散热器

网友:
加热拿还可以装回去,用拆机片酒精划开就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