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V4000F 内存贴纸X412FL V2.0 不开机

楼主(2022-07-30):
收到同行带来一台华硕V4000F笔记机,现象是不上电,待机电流正常,3V ,5V供电正常,测量主板无短路,按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动,不上电,想着应该是BIOS问题,淘了一个BIOS,刷好 故障依旧,没头序,休息一下再战,把主板全部拆下来,仔细观察发现CPU边上有个电阻有腐蚀,果断测量,一端有3.3V,一端没电,拿镊子轻轻一碰,竟一下就掉了,稍测量一下,电阻上还有一点接触,阻值60左右,算了,直接一条小铜线搞定,插电,自动上电,跑码,亮机,到这里此次维修就算是结束了,完美收工 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同行兄弟们,下次遇到这个机器,这样问题,直接秒,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下面给大家上个图片过个眼瘾

华硕V4000F 板号 X412FL R**.zip

网友(2022-11-06):
你仔细看看,晶振上面有个电容一边也发黑了

网友(2023-02-16):
看看看附件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图片太少了而且比较暗看不清晰

网友(2023-03-28):
不加个10K左右的上拉电阻 ,供电出问题就直接挂U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   学习来了

网友:
楼主BIOS 是备份的还是改IE的开机快吗

网友(2023-05-28):
今天 也修了一个。不过我上了个100K的电阻。这应该是这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2023-07-15):
是通病......电阻腐食一边...我修过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