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G272QCX

楼主(2022-07-30):
故障 开机正常加电 背光亮 屏幕暗屏 无显示
通病 屏幕软排线电路板 右侧链接第2块主板 软排线第3个 (每个软排线倒数第一个)薄电容(比其他电容薄)短路击穿 或者漏电 每个软排线这个位置电容换下可修复

网友A:
可以标注一下吗  这个根本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标注一下吗  这个根本不知道

是这个道理,建议楼主拍下逻辑板或者软排线位置,圈画出来具体电容,这样更形象的显示,不过楼主说的应该是VGH滤波贴片电容。

网友:
请问有没有电路图,或是告诉我板子上一个芯片型号,18500910141.谢谢

网友(2022-08-30):
这个屏幕是双排线的,如果插一条排线会不会亮?

网友(2023-05-04):
每个测试阻值都是300多

网友(2023-06-03):
大神,我有一台飞利浦328M6F的显示器,应该跟你这个一样的通病,屏是TPM315B5,症状一样,买程序的地方显示主板是一样的,程序也通用

网友:
AG272QCX的程序谁有,板号715G8722-M1A-B00-005K,屏型号TPM270WQ1
请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