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ZX6 PN:6-77-NB60TA0A-N02显卡坏板层短路风扇狂转改集显

楼主(2022-07-30):
1、显存MP86901芯片烧坏,板层烧糊,显卡GTX1650GPU坏,显存大概2片坏;挂骨后去掉2颗MP2988、3颗MP86941、2颗MP86901。

2、开机进系统1分钟左右风扇狂转掉电,U3的7PIN--GC6_FB_EN_PCH电压为0V。

3、GC6_FB_EN_PCH连接EC的83PIN,

4、83PIN飞线到C326强加一个3.3VS。进系统只有集显,不掉电,风扇转速正常。

5、板层填绿胶上机、交货。
总结:这系列的笔记本坏显卡的比较多,出现风扇狂转后掉电,重点查GC6_FB_EN_PCH这个信号,改成集显笔记本还可以再生。
供同行参考

偶有所得,取下来的MP2988修好另一片6-77-NH50DB00-D02-2B,双丰收,据说这颗芯片带程序,网上发的2片还没有到货就派上用场了。
这款笔记本的图纸论坛有,就不重复了。

 会员950482300鑫豆2025-8-3 16:30
 会员197998300鑫豆2025-7-14 16:50
 会员220595300鑫豆2025-7-12 10:05
 会员831747300鑫豆2025-7-11 14:24
 会员67949300鑫豆2025-6-25 14:17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没有改过。

网友:
觉得有参考价值,随便赏个下载分

网友:
截图发重了,

网友A:
随便发个MP2988截图,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带不带程序,从引脚功能看我认为不带程序。

网友:
高手哦,这种问题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发个MP2988截图,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带不带程序,从引脚功能看我认为不带程序。

不带程序.............

网友:
有些型号就只有独显

网友:
8910代都是双显卡,67代遇到只有独显的

网友:
这是真的高手呀

网友:
独显问题,能改集显很多客户还是愿意啊。不错。保存下,遇到了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蓝天的板  改了掉电。。。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下载口的话一般是不带程序,但是带一些数字逻辑,可以通过i2c接口被访问和控制。应该就是个可控的多路电源芯片。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华硕飞行堡垒INTEL集显电源芯片坏,换好后不打集显驱动能进系统,打驱动进系统黑屏。INTEL集显各位有没有屏蔽方法。华为坏集显也多。毕竟显示输出是PCH控制,应该有个解决方法。这个也算是个不小的福利。各位有没有经验或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论坛有个屏蔽G480集显的案例,断集显供电,明天试一下,在8代U上行不行的通

网友:
带程序的,你们可以看看这种芯片的设计,它的FB和cpu供电那样,是没有传统的串联分压取样稳压电路的,都是通过内置的设置提前设置了稳压参数。这个MP2988可以用在2相的GPU核心和显存供电上,他们的BOOT冷启动电压值是不一样的,核心一般是0.8V,显存是1.3V。蓝天系的N**XX上就用了2颗,如果把显存和核心供电的这个芯片对调,就会发现出乱子了,显存的供电会变成0.8V,核心的刚启动的时候1.3V,启动以后可能会根据VID信号变化,这个不确定。本来蓝天的主板上是设计有一个IIC的配置电路的,但是主板实物上没有装,我给装上,它还是不能配置上。所以对于这个MP2988,以后还是个麻烦事,淘宝买的基本都不能用,料板又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