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F+i5 7500+金士顿8G2400 故障

楼主(2022-07-30):
机器用一段时间经常不定时死机。开机无显示,主板灯卡跳内存灯,插扒内存无效果。一般拆除所有配件重新组装好,恢复正常,换过电源依旧,最近出现故障后恢复好后正常进入系统后几分钟直接死机。求助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有张测试卡,但主板不支持

网友A:
单独集显会死机吗?  很简单一个一个换 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集显会死机吗?  很简单一个一个换 排除一下

去年独显换了,一样的。之前独显烧糊了,换了旧独显,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B:
CPU拆下来后,金手指有几个点有点深黄色。这样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CPU处理好后在测试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拆下来后,金手指有几个点有点深黄色。这样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CPU处理好后在测试一段时间

为啥CPU测试灯可以过,过不了内存

网友C:
这种故障还真不好修,一个一个配件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拆下来后,金手指有几个点有点深黄色。这样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CPU处理好后在测试一段时间

用电子清洁剂清洗CPU针脚,以及旁边电容,内存插槽,再试试

网友:
路过  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还真不好修,一个一个配件换吧。

没有那个条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