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KB休眠黑屏

楼主(2022-07-30):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710S-13IKB,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外接电源用19V开机一切正常,单用20V电源(电源原配就是20V的)开机黑屏,用20V电源和电池一起也是开机黑屏,黑屏时是进了系统了,一定要把屏幕合拢来一下再打开就可以正常亮屏了,如果不合屏幕用磁铁在摄像头右边磁一下,屏幕就亮了,请问这个休眠电路怎么处理才能正常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的,这个电脑是刚换了全新主板

网友:
搞定了,是屏幕的问题,更换一个屏幕就可以了,这个屏幕用19V就OK,用20V就黑屏,但只要触发一次休眠就可以正常显示,有时间再查查这块屏

网友A:
主板那个叫霍尔元件。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那个叫霍尔元件。自己百度一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