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208B 芯片 HWPG信号没有发出

楼主(2022-07-30):
2脚没有HWPG发出,上拉电阻PR36 3.3一端正常,HWPG一端没有电压, 上拉电阻10K正常, 是芯片有问题吗 还有反馈引脚0.6V正常吗

网友A:
HWPG连接的所有元件电压正常  都是相与   才会为高的   一个不正常就会拉低此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连接的所有元件电压正常  都是相与   才会为高的   一个不正常就会拉低此信号

了解 谢谢大神 我再找找其它零件

网友:
一个不正常就会拉低此信号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看是哪个引起的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