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22-07-30):
华硕GL553,故障为开机风扇狂转,CPU温度显示负-57度,1分钟左右掉电关机,刷BIOS后全部正常,但使用2个星期左右双重复同样的问题,每次都是重刷BIOS后正常一段时间,返修过3次都是同样问题,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情况估计得换桥了。 。。。。。。。

网友B:
把铜管压一下,可能接触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估计得换桥了。 。。。。。。。

但每次刷完BIOS后都全正常,没任何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铜管压一下,可能接触不到位

但每次刷完BIOS后都全正常,没任何异常~!

网友:
估计得换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