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苹果Apple A1466 820-00165-A

楼主(2022-07-30):
苹果Apple A1466 820-00165-A  i5 1.8  8g配置 合成ME  支持NVME 硬盘转接卡

820-00165-A.rom

网友:
有用吗 ,苹果的BIOS  很少很少坏

网友:
苹果的 BIOS很少很少坏

网友A:
这是通常的BIOS,还是专门改过支持转接硬盘的BIOS,我有个机器转接的,装WINDOWS解压过程中总是蓝屏,换了好几个GHO文件用都一样解压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常的BIOS,还是专门改过支持转接硬盘的BIOS,我有个机器转接的,装WINDOWS解压过程中总是蓝屏,换了好几个GHO文件用都一样解压蓝屏

安装NVMEM.2 SSD 需要注意:首先是一定要原装硬盘
将mac os升级到high sierra 10.13 以后的新版本,升
级时会自动更新mac的smc和boot rom版本,这样才
能支持nvme的ssdo其次是一定不要用mac自带的联
网恢复软件安装新硬盛mac os,而是要通过U盘安装,
(要提前制作好10.13.6的U盘苹果工具),这样才能识
别新硬盈.另外安装时一定要把磁盘格式化为APFS格
式,如果格式化为HFS,就会在安装系统界面无限重启
然后提示磁盘空间不足。
这个是新款bios备份合成的  解决没有原装硬盘 用转接卡不识别硬盘的情况

网友(2025-08-12):
下载了五六个, 就这个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