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显示器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30):
显示器上部特别暗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
灯条坏了

网友:
康佳的显示器,上下两组灯排,上灯排坏了,检查下电路没问题就直接换一套灯排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板高压包损坏

网友:
直接改LED灯条算了   省事

网友:
屏背光坏了。老化了。这康佳机 应该是思赢代工的吧。我这可以修

网友:
背光老化了。换亚克力背光板

网友:
不知道你会不会改LED

网友:
问题很明显的,在网上可以查一下怎么换灯条的,不过建议直接改LED的,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