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设置错误,除了刷bios,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重置

楼主(2022-07-30):
电脑,神舟优雅5y71s2(和5y10s1s2差不多),现在设置错bios,开机只有一个光标,进不了bios,求助各位

网友A:
可以备份手动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备份手动修复

现在没有编程器

要不然可以刷的

网友B:
这个不是扣CMOS电池放电就可以清除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扣CMOS电池放电就可以清除的吗?

不是,我也天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