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900-13ISK LCFC NM-A411 BYG40修好了

楼主(2022-07-30):
之前不开机是PQ12直接穿,想把充电口USB功能也恢复,放弃了
直接把充电口USB废了,PQ12, pd7拆了U40  3,4脚接在一次

网友:
看图ec控制vusb_open

网友:
你这就是不受EC控制了?插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
修小米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2022-10-02):
我这个也是PQ12击穿烧坏了 U40,没发现,直接装了U40 一上电就冒烟了,带走了ISL95905,80多块心疼死了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客户买电脑白送的。 不开机,U40烧了。没发现PQ12击穿,也没测到短路,直接装了U40一插电就冒烟了,结果还带走了ISL95905,80多块,心疼死了,等配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