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些主板不需要螺丝接地,手机,电脑一定要接地绝缘!

楼主(2022-07-30):
小学毕业没办法!知识面很低!今天有空就把几十年库存怀的的充电器都拿出来修了,奇葩的是充电器主板根本电阻连在板上面根本量不准,也就模糊的大致量一下!不是取样电阻 就是 mos管坏了!要么就是烧了!电容坏了也会不充电这渣渣! 就芯片和绕阻变压器贵点,其他没啥了!有的充电器有很多充电大电容,有的就一个!84V 96v 的会多很多!我知道电容有充放电功能,但是多了几个它就充更快了?不是更慢了吗?是不?要那么多有啥好处呢耗时间?为啥呢? 笔记本都是螺丝的位置对地打阻,这个奇葩直接正负极对接量?主板的螺丝地方全部都没打屏蔽或者接地!是根本不需要吗?有些板它就是没有呀!为啥笔记本,电视,显示器,手机,都要螺丝接地!或者说是屏蔽,  百度说是屏蔽信号干扰。接地?  手机,笔记本都是塑料往头上接?人体放电神器?雷劈神器?因为大部分时间拿来研究小学生编程去了,这方面一直半懂不懂的,迷糊的很!麻烦来个人解释下! 刚学一天不懂!纯新手!能修好就不错了!我只负责把它导通!其他一概不懂!问就是不懂! 你们看到的就有3个大电容,如果 4个5个它图啥?我理解不了!为了滤波?图纸的电阻和电容和不要钱的一样干上去!然道还会给他充电加速?别人告诉我电阻和电容 只有延时和消耗的功能呀!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网友A:
没基础不建议玩强电,因为真的会电死人。。。

网友:
地有热地和冷地,玩电源多注意,预防触电,不熟悉最好不要乱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基础不建议玩强电,因为真的会电死人。。。

还真被你说对了!直接测试 交流电220V 确实吓得够呛,我膨胀了!电池会电人?我觉得直流电不电人!结果我去百度了下!百度说:直流电当然会电死人的,安全电压是36v,高于36v的电压都可能会电死人。  直流电和交流电都会电死人!   下次我会戴手套的!差点吃大亏了我!

网友:
高压我都不碰!有后遗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真被你说对了!直接测试 交流电220V 确实吓得够呛,我膨胀了!电池会电人?我觉得直流电不电人!结果我 ...

是不是瞬间感觉全身毛孔穴位全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被你说对了!直接测试 交流电220V 确实吓得够呛,我膨胀了!电池会电人?我觉得直流电不电人!结果我去百度了下!百度说:直流电当然会电死人的,安全电压是36v,高于36v的电压都可能会电死人。  直流电和交流电都会电死人!   下次我会戴手套的!差点吃大亏了我!

服了你了。修这些不戴手套。

网友:
问题太多回答不过来

网友:
大电容把毛给你炸立起来

网友:
就2个 为啥螺丝位没有像笔记本一样对地, 二小电容和电感我知道,但是超大电容 它干嘛要搞那么多个,我是迷糊的,百度说是滤波!滤波要用到-5个?是否有其他用途!通交阻直,其二就是滤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瞬间感觉全身毛孔穴位全通了。。。。。

不,第一反应是:我怎么在这,然后一顿脑补,被电了

网友:
百度说大大的好!多多的好! 滤波!平滑输出!到底多好没说!就是大大的好!

网友:
小手一抖
人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第一反应是:我怎么在这,然后一顿脑补,被电了

你这个玩过了点

网友E:
电源板上面 冷  热是光藕 隔离. 测电压  接好地  不用怕啥

网友F:
因为主板到处都是接地,包括板层

网友G:
大佬装小白diao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因为主板到处都是接地,包括板层

那2-3个大电容是滤波吗?一个应该是输出直流充放电,滤波越多越好?还是个头越大越好?它不用大的,用同型号并联 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装小白diao鱼了

扯淡!我 是真的不会呀!我以前也就 修过台式机主板 和 笔记本 那种死背信号就好了!遇到强电 的大电容和大电阻,数目过多的 太乱的大型图纸 看的还是不懂 有点头晕目眩!电子基础差了点! 以前是学软件开发的!软开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个你应该懂了!主机 和笔记本我都半桶水,别说强电了!交流转直流,220V转96V是会触电的!不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上面 冷  热是光藕 隔离. 测电压  接好地  不用怕啥

220V输入电的两个电容我测试了! 高达660V的电容  交流电!,这简直就是全家上天的节奏!为啥有这么高的V数!输出电池端测试得出 84v的输出电压!

网友:
地线太长,会产生涡流,接地螺柱是保持0电位,减小涡流,

网友:
之前拆苹果一体机被电源板咬过   现在手还有疤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  看懂基本都能看了

网友:
整流桥后面接电容的那个有400V左右电压。毛都炸没了。。。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2-3个大电容是滤波吗?一个应该是输出直流充放电,滤波越多越好?还是个头越大越好?它不用大的,用同型号并联 是啥意思?

电容这玩应吧它有内阻,单个电容越大内阻越大,多个小容量并联之后内阻缩小了,容量增大了,不是挺好的嘛,再说了,那就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只有一个大电容,结果这个电容失容了或者干脆坏了,那不是会导致电路出问题吗,多个并联还能有个担待

网友:
隔离电源您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