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ivo BOOK S14 不开机

楼主(2022-07-30):
大家好 我是本科实习生小李 很高兴今天能
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维修经验  请多多指教!
今天维修到一台华硕轻薄本 说是不上电
插上电源 发现电流跑到0.02A 就掉 到0A
然后重复上面的过程 电流一直都不稳定
首先分析一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
是保护隔离芯片自己切断了,公共点的供电。
肯定是有某一路供电,直接对地短路导致
保护隔离电路保护,导致没有待机电流
2V烧鸡大法   5A大电流!!
本来想摸一摸 哪里发烫  一时大意摸在了短路发烫的电容上,手给我烫个泡。
在这里隔空喊话: 老板 快给我买个 热成像仪!!!!
直接扣调 换一个 完美亮机 !!!

网友:
这故障都是送钱的

网友A:
最喜欢遇这个故障了 简单快速  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遇这个故障了 简单快速  不返修

是的 看、轻松又快乐!!!

网友:
白捡啊 送钱的

网友:
这种短路是最安逸的

网友B:
我大概算了一下,有半年以上没修到过这种扣电容的活了

网友:
公共点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算了一下,有半年以上没修到过这种扣电容的活了

我一个月十几台这种

网友:
扣电容这种事我经常干

网友:
今天修一块h61主板也是,转一下就停,然后重覆这个过程,也是短路保护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算了一下,有半年以上没修到过这种扣电容的活了

不会吧   我基本隔一天一个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C:
本科学历干点别的不比修电脑强?

网友:
捡钱需要运气的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D:
文笔逻辑清晰,赞。

网友E:
热成像是个好东西,刚下单,过几天到手发评测。

网友F:
老板:这个月工资没了,下个月你就用上热成像

网友:
这种活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算了一下,有半年以上没修到过这种扣电容的活了

我这边多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科学历干点别的不比修电脑强?

实习  学门技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板:这个月工资没了,下个月你就用上热成像

老板 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成像是个好东西,刚下单,过几天到手发评测。

慕了慕了  羡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笔逻辑清晰,赞。

多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