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战旗990FX 卡BIOS

楼主(2022-07-31):
收了一块990FX,卖家说几个月前能点亮,到手不能开机。看图可知EC芯片引脚腐蚀,更换EC,成功点亮秒杀。贪便宜买了个芯片引脚歪了而且氧化,不好拖焊,然后几处并脚了,只能用烙铁加热镊子勾出来摆好再塞入焊好。掉了个空点
现在不插任何东西开机可以正常显示,直到跳转到无硬盘页面。但是插上USB或者硬盘就卡在BIOSlogo那里。

网友:
凄惨红多少收的?无脑堆料

网友A:
现在刷了最新BIOS,还是没用,是桥坏了吗?另外这个七彩虹主板的就是非常奇怪,除了网口的。另外四个USB超山东西,感觉有什么东西塞在那里那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刷了最新BIOS,还是没用,是桥坏了吗?另外这个七彩虹主板的就是非常奇怪,除了网口的。另外四个USB超山东西,感觉有什么东西塞在那里那样子。

不贵。。。插上东西

网友:
今天检查过发现掉的不是空点,是连接到UTC75232的19脚,没有点位图看了好久,这个应该和不能开机没有关系吧?无论是USB还是SATA都和南桥有关,难不成南桥有暗病吗?

网友:
如果开机前插入U盘或者硬盘,那么就卡在开机LOGO那里,但是如果LOGO过了之后再插入U盘或者硬盘的话呢,BIOS是没有识别的。